杂牌RX5700(公版)不显示维修过程

楼主(2025-11-26):
接修一个杂牌RX5700-8G显卡,客户说不显示了,报价后留下来修,看图

拆掉外壳和风扇检测金手指主板供电12V和3.3V没有短路,插座供电也没有短路准备通电检查

这个图是修好以后拍的,修之前因为赶时间没有拍,先打开电路图看时序

测板电感电压主板供的12V和3.3V正常,插口12V也有

那就先从1.8V开始,打开电路图

查1.8V控制芯片U902条件,对应电路图如下

12V供电有,+1.8V_EN无电,往前推查此电压来源,来到这里

+1.8V_EN 受两组复合管控制,从这图可以看出显卡供电插口不插供电1.8V_EN是无电的,我们放大其中一组电路看得清楚

测这一组复合管看看是否正常,两个B极2脚和5脚都有0.6V电压,那么C级6脚就应该低,测了此脚结果为高不正常下图

断定此复合管损坏,手头上没有这个6脚管,想到改电路,拆掉这个六脚,用一个NPN三极管代替,另一个三极管直通,如下

改好后显卡芯片盖上散热铝块通电检测1.8V出来,主供电也出来了,安装起来上机点亮

网友:
楼主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图纸发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