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5V对地阻值

楼主(2025-11-26):
该主板开关机正常,2个内存正常,进系统稳定,测量5V对地阻值只有20左右不在正常范围,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能正常使用,一般就是正常的
你要怀疑可以用热成像看看有没有温度异常的。要是没有可以用烧机看看,1v开始慢慢调高,不要超过5v就行,看看电流会不会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使用,一般就是正常的
你要怀疑可以用热成像看看有没有温度异常的。要是没有可以用烧机看看,1v开始 ...

谢大神指点,我用可调电源烧一下,看看哪个原件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