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14 NM-D011 CPU周边高清图

楼主(2025-11-26):
求E14 NM-D011  CPU周边高清图,掉件了,谁有拍个照对比下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

O1CN01QwnmU01oQLpbSkdc3_!!1637935219.avif

O1CN01RKJTI21oQLpYHRSym_!!1637935219.av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

谢谢,真掉了一颗电阻,是PCIE信号的,重做CPU后不进系统,死机,补上后好了

网友:
真好,问题解决了

网友:
哪个电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