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背光 无图像

楼主(2025-11-27):
一台32寸显示器 能正常开关机 开机背光灯亮 但是无图像,测驱动板各电压正常,逻辑板电压如下图

12V主供电有 测得VGH:无电压(阻值无短路) VGL:有-9V样子 3个电感有1.2V 3.3V 还有一个电感无电压(阻值无短路)
换了一个二手逻辑板 问题依旧
想求助一下 这个会是驱动板问题吗 还是屏坏了?

通过断Y法已解决 ,但显示不完美 有2条屏线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

网友A:
拆开屏幕排线开机测有没有vgh电压

网友B:
判断有两种方式:1:看能否找到能用或代用的主板或逻辑板,分割判断是液晶屏,主板,或逻辑板或屏线的问题。
2:找到类似的液晶屏那怕是有线条或碎屏,只要有图像部分,迅速区分是液晶屏还是别的部分问题。比如这个32寸是单8LVDS的,找接口位数一样的,尺寸等都可以不一样,能用就行,哪怕是花屏图像也是一种判断依据了。懂得都懂的。呵呵!
3:直接去修某部分是不赞成的。比如你现在在修逻辑板。而实际故障是液晶屏,那会修到头皮发麻的。
仅供参考!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屏幕排线开机测有没有vgh电压

拆开左边排线 电压 图像都出来了

网友:
是屏问题,拆开左边排线 电压 图像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判断有两种方式:1:看能否找到能用或代用的主板或逻辑板,分割判断是液晶屏,主板,或逻辑板或屏线的问题 ...

现在找到问题了 我把左边屏线断开 电压都恢复正常了,屏也能显示一半,我现在把右边屏电路板上的芯片 移到左边去 问题依旧 (屏线也换了)VGH 和15V依然没有(有瞬间上升又会掉下来)测电容电阻没有发现又短路的地方,其他地方阻值和右边的对照测试也基本一样。这会是哪里问题,这样的情况还有没有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开屏幕排线开机测有没有vgh电压

现在找到问题了 我把左边屏线断开 电压都恢复正常了,屏也能显示一半,我现在把右边屏电路板上的芯片 移到左边去 问题依旧 (屏线也换了)VGH 和15V依然没有(有瞬间上升又会掉下来)测电容电阻没有发现又短路的地方,其他地方阻值和右边的对照测试也基本一样。这会是哪里问题,这样的情况还有没有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找到问题了 我把左边屏线断开 电压都恢复正常了,屏也能显示一半,我现在把右边屏电路板上的芯片 移 ...

把正常那边断开,就用不正常这边开机看看
如果没显示就要断Y大法了。

网友:
精神可嘉,继续努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正常那边断开,就用不正常这边开机看看
如果没显示就要断Y大法了。

用不正常这边没显示 ,求教断Y大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不正常这边没显示 ,求教断Y大法

我是百度教程自己修好了一个LG24寸单排线的屏的,你这个双排线没接触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百度教程自己修好了一个LG24寸单排线的屏的,你这个双排线没接触过。

感谢提供思路,通过断Y法显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提供思路,通过断Y法显示了

能分享一下断那几条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断那几条线吗?

屏板最边上一排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