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NM-E241 待机3 5V电压跳变 求解

楼主:
待机芯片RT6585 断开后级隔离点依然跳变 测开启信号EC那边也跳 把EC开启信号的两个脚翘起依然跳变 换EC无果
公共点20V正常 隔离管G级24V正常 3 5v线性电压正常 BIOS刷过

插电测全板电压 随着3 5v 还有一个DDR5V 正常不跳 把这个芯片摘了也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重点查EC电压检测的的相关信号,大概率是EC检测到某一路电压信号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typec 管理芯片

网友:
后极无问题那就继续往前推

网友:
Type c chip problem replace the two chips tps65594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