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板号:13269-1电池正开机进系统,插电源充电器不开机不充电,待机正常求帮忙。

楼主:
机器刚刚到手,大师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
发给我修修看

网友:
刷 了bios三次开机正常,最后不开机了,短接**34电阻空位也不行。

网友:
反复重启卡0.1电流

网友:
现在好像连电池都不开机了

网友:
不值钱了谁要直接送

我要,兄弟,发来嘛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09: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值钱了谁要直接送

我要,兄弟,发来嘛

网友:
先刷回原BIOS,然后排查保护隔离电路,再查CPU供电芯片的输入电压检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