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 烧cpu补助供电,这样的阻值正常不

楼主:
战神Z7 烧cpu补助供电,测供电电感阻值是1欧,补助供电3欧,这补助阻值正常不?还有没有必要修?求助大佬们

网友:
补充:补助供电模块明显烧糊,cpu型号SRK3X i5 10200H

网友A:
那个是VCCGT,集显供电,CPU已经挂,没有维修必要了,哪怕换CPU挖板修供电,后期还是会烧

这VccGT阻值是不是偏低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4: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VCCGT,集显供电,CPU已经挂,没有维修必要了,哪怕换CPU挖板修供电,后期还是会烧

这VccGT阻值是不是偏低了?

如果是AMD耐电王还可以试试,Intel直接盖白布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4:59
阻值还行,不算太低,但是这个供电击穿过去基本上不跑码,Intel受击必死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4: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VccGT阻值是不是偏低了?

阻值还行,不算太低,但是这个供电击穿过去基本上不跑码,Intel受击必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VccGT阻值是不是偏低了?

如果是AMD耐电王还可以试试,Intel直接盖白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