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这种新CPU内存扩容的大神吗?

楼主(2025-11-28):
想看内存信息,图纸上空白,似乎没有相关信息。有大神换过内存吗?

网友:
换CPU,这种CPU最大的64G

网友:
这个是跟cpu一起的,约等于你给cpu换晶体

网友:
板号是什么,发贴应该注明板号等关键信息

网友:
将内存直接打磨掉,然后换大容量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估计不行吧

网友:
找英特尔扩容

网友:
看这个胶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这种升内存估计最保险的方法是连cpu一起换,旧的留下来还能用或卖,硬拆的话cpu嗝屁的风险有点大

网友:
这是英特尔出的ultra200V系列,天生就是CPU和内存封装到一起,加了环氧树脂固定一开始就没想着让人能拆焊,你想扩内存只能换U,要是这个都能换那晶片本身都可以换基板了

网友:
cpu 上面老火

网友:
CPU上动手术,风险高,收益跟不上风险,放弃吧

网友:
这种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个意义大吗

网友:
这和M系列CPU一样封装了

网友:
环氧树脂,用喷枪800度可以拆下来,顺便给晶体来一下就可以把芯片拆下来了,用牙膏泡一下打磨一下就可以得到完美的芯片了

网友:
新机器哦

网友:
800度,基本报废

网友:
CPU上动手术,高风险

网友:
HBM内存应该换不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