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子

楼主(2025-11-28):
请问上面图一这种针脚外观的座子,怎么买得到?淘宝上面买了好几家全都是图二那种针脚外观。

网友A:
看着像1155的座子,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B:
刚搜了一下淘宝里有呀!不过不知道楼主的是那种针脚数的。

搜 原装富士康

网友C:
估计是眼睛数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1155的座子,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看红圈里面金属针的外观,不管针脚数。淘宝买的大部分都是图二那种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搜了一下淘宝里有呀!不过不知道楼主的是那种针脚数的。

搜 原装富士康

针脚数量无关紧要,我要找图一红色圈里面那种金属针外观的。打算拆针用

网友D:
这个针可以替换? 一般不是整个座更换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眼睛数花了

我也说,针不都一样吗

网友F:
一个宽针,一个细针,拆座子拆多了就有料座找到一样的针了,没必要买新的植针,新的都给人换座

网友G:
管针啥样干嘛直接整个座子换

网友H:
不太清楚,我一般都是从料板上拆针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太清楚,我一般都是从料板上拆针替换

手上料板大部分都不是这种针。目前手上只有有两块板,V星B560 鱼雷和华硕Z490-H是这种针

网友I:
我的技嘉断了两根针,导致一个内存槽不能用,我用数据线接头的针打磨掰到大概的模样,用镊子插到座子断针的孔里(孔里部分是个正方形,插到正方形和塑料外壁之间),反复调整了几次,能用了,只要不拆CPU都没事。

网友:
这个针都是拆料板换,一般差不多型号都差不多

网友J:
两个牌子,一个富士康一个lotes,和卖家说要大针还是小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宽针,一个细针,拆座子拆多了就有料座找到一样的针了,没必要买新的植针,新的都给人换座

主要现在是没有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个牌子,一个富士康一个lotes,和卖家说要大针还是小针

有没有推荐的卖家,我问了几家都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技嘉断了两根针,导致一个内存槽不能用,我用数据线接头的针打磨掰到大概的模样,用镊子插到座子断针的 ...

自己的,能用就行。我这是给客人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管针啥样干嘛直接整个座子换

不想动大装备喔。就只断一根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说,针不都一样吗

外观不一样,你仔细看,一个比较粗,一个细。拔出来后看真个外观造型都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针可以替换? 一般不是整个座更换的吗

可以单独换啊。整个换要求手工更高。断几根针的,单独换还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