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F391P CPU I5-8250U SR3LB不跑码

楼主(2025-11-28):
DELL    LA-F391P REV 1.0  CPU I5-8250U SR3LB不跑码

1. 全板打值CPU值低,其它正常。

2.接TYPE-C接口上电电流0.015--0.453A
3 5V 1.8 1.0 0.95 2.5 1.2 0.6
CPU 0.88V SA 1.05V
3.刷个原厂BIOS先,还是一样电流,看来有可能不是软件问题。

初步结果:内存槽虚焊偶尔能亮机一次。

网友A:
不好排查,一直不跑码反而好排查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排查,一直不跑码反而好排查一些

内存槽虚焊或损坏所致

网友:
最新更新:
      判断有误,内存槽也虚焊,CPU也虚焊,
表现为有时有SMB_CLK_DATA 有时没有或波形不正常,电压正常。

网友:
重植CPU  加焊内存槽

网友:
没有BGA返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