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板号213211-2 进液体。 电阻阻值
发表于

楼主:
一台Dell INSPIRON 16 PLUS 7620 进液体腐蚀了 电阻2个 没有
。没有点位 也没找到料板。 板号是213211-2
花红色小圈位置2个电阻的阻值。 有在维修的帮忙测量一下
板号
DELL

网友:
下边那个电阻已经腐蚀掉了。

网友:
如果找不到就试着用100K 10K来代用看看

网友:
ok 我试试。 上边那个7M了 下边那个掉了。 周围测试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