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关机后开不了机

楼主(2025-11-29):
联想Thinkbook 13s g2 ARE,前几天更新了BIOS之后电池满电直接变0%而且充不了电,一拔电源就断电,但是插电还能正常用,昨天在网上找让电池恢复的办法,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开着机的时候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跟着做了然后就开不起来了,屏幕不亮,键盘灯和指示灯会亮,大写灯关不掉,用usb电流表看功率在14瓦左右就不动了,这种情况重刷BIOS能好吗,准备买个编程器

网友A: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觉得你这板有硬件问题

网友B:
不开机基本还是bios问题,但是电池刷完bios估计也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觉得你这板有硬件问题

用编程器刷了一遍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基本还是bios问题,但是电池刷完bios估计也不好用了

是的,重刷可以开机了,电池现在显示100%,不插电源都不会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