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2025-11-29):
1、概述
类别作用最典型仪器
时域测试研究信号随时间变化的测试示波器
频域分析分析信号包含的频率成份频谱分析仪
数据域分析显示多路数字信号逻辑状态和各路信号之间的逻辑关系逻辑分析仪

普源示波器:

2、示波器工作原理

假设 Vy = Vmsinωt,即为加到 Y偏转板上的电压,则电子束就会在 Y方向按正弦规律变化,任一瞬间的偏转距离正比于该瞬间 Y偏转板上的电压。

假设在 X偏转板上加一随时间而线性变化的电压,即锯齿波电压,那么光点在 X方向偏转的距离变化反映了时间的变化,光点在荧光屏上构成反映时间变化的直线。

3、通用示波器原理框图

4、示波器的探头
泰克 Tektronix TPP0201 无源探头:200MHz,300Vpk(测市电 220V会削顶),和几十块钱的没法比哦。

DP-25 高压差分探头:广州德肯电子

CPL2000 电流探头:深圳知用电子

5、使用前准备
1)将示波器电压探头连接到下图红色框位置
可见图形出现上冲与下冲现象,这是不正常的。

2)使用无感一字螺丝刀进行调节

3)使得波形呈现下图的样子

它是一个标准的3V/1kHz的方波(50%占空比),常用来校准示波器
6、示波器的触发★
1)边沿触发
(1)这是最基础、最常用的触发方式。它检测信号穿过触发电平的瞬间,并可以选择是上升沿、下降沿或两者。
(2)按 1处的“MENU”,示波器的显示界面将会显示“触发”。如下图黄色框所示,当前只打开“CH1”,即通道1,所以“信源选择”就是“CH1”。
(3)“触发类型”我们选择“边沿触发”;“边沿类型”选择上升沿。
(4)“触发方式”通过 3处的“MODE”选择,分别有:自动、普通、单次,当前设置为:单次
(5)4处的旋钮用于设置触发电平,会看到一条水平的虚线在上下移动,这条线就是触发电平线。如下图绿色框所示,当前触发电平值为 1.56V。

这样的话,只要测试脉冲的上升沿达到 1.56V,就会触发单次捕捉。
2)外部触发

按上图绿色框设置好后,显示屏左上角“WAIT”闪动,当前处于“STOP”状态;此时 EXT TRIG 外部输入的信号上升沿的时候,捕获 CH1 的输入信号。
7、市电的测量
1)注意事项
认知市电:了解市电的供电线路及原理,有助于安全用电,安全测量!本文画了几个图,看懂了就会测量市电!
火线、零线和地线:
我国的市电(居民用电)规格为交流 220V@50Hz,供电线路由火线、零线和地线组成,它们的关系如图1 所示。
火线(L):也称相线,由发电站或变电站提供,电压220V,人体接触会有危险;
零线(N):为火线提供回路,在发电站或变电站端接地;由于是远端接地,因此在居民楼用户端电位不一定为零,可能带弱电,但相对安全;
地线(E):零电势参考点,在居民楼用户端接大地,零电压,绝对安全。

2)测量方法
第一、错误的测量方法
普通的示波器没有隔离,外壳金属端与探头的负端(地)均与地线相连,如图2 所示,当用示波器直接对零线和火线测量时,就会间接地把零线或火线对地线短路(等效于图中红色虚线),非常危险。因此,示波器是不能直接测量市电的。

第二、浮地测量方法

这里介绍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若操作不当可能引发触电事故,慎重使用。
如图3 所示,通过将示波器的电源地线人为断开(可以用两芯电源插排供电)或使用隔离变压器的方法对示波器供电,达到断开测量回环的目的,实现“浮地”测量。
一般多用此法,操作较为简便,但注意触电危险。如果此时是用一个二插的插线排,零线处可能会是火线,这样就会发生短路
第三、推荐的测量方法
对普通示波器基于安全角度考虑,使用“A-B”法和高压差分探头对市电测量是非常安全的,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A-B”伪差分测量
采用普通无源探头应用“A-B”法对市电进行测量时,应将两通道探头的负端(地)均接至电源地线,一个通道的探头探针(正端)接零线,另一个通道的探头探针(正端)接火线(如图5 左所示),则两通道的测量差值即为市电波形。

第四、高压差分探头测量
应用高压差分探头测量市电,火线和零线测试点正反接都没关系。探头内部通过高阻的方式将测量端的地和示波器的地隔离开来,不会造成短路问题,测量方式如图5 右侧所示。高压差分探头是最佳的推荐方式,安全方便,但价格会比较昂贵。
8、数学运算功能
以普源 RIGOL DS6064示波器说明数学运算功能,如下面的图示。

9、采样速率

S/s 或 Sa/s 就是 Sample/second,每秒钟的采样数。M = 10^6,G = 10^9。比如 5GSa/s 指示波器 1秒采集 5G个点,也就是 1秒采集 5亿个点。
10、小铜点

配合有源探头的同轴模拟接口之外的信号接口,含电源、通信,也许还有同步用的时钟。

万丈高楼平地起,辉煌只能靠自己。觉得不错,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哦!也可以前往公众号获取更多资料,全网同号。

网友:
你实际操作了,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