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战神G8-CT7NA充电问题

楼主(2025-11-29):
机器板号是6-71-NH500,参考的NH5D0的点位和图纸,基本一样的,这个机器原机的故障是5V有短路,换了几个5V的芯片之后就好了开机了,跑分充电一切都正常,放到第二天就不充电了,插电就直接10A满了,拆机发现电池的放电管和充电管上管都是穿的,因为板子上是连一起的,不确定哪个管子有问题,就都拆下来了,但是拆下来之后测量,两个管子都是好的,我就把两个管子又装回去了,充电就正常了,我把机器装好了,开机一切又都正常了,我放了一下午,再插电还是电流10A跑满,拆机发现又是那两个管子穿了,怀疑管子不良,就把两个管子都换了新的,装机一切正常,再放一天,故障又还原了,我就懵逼了,然后把充电芯片也换了,也是换好了之后当时是好的,第二天又复原故障了,刚好手里有一块NH5D0的板子,这个板子充电正常的,我把这个板子上的两个管子换过去,还是刚换上好的,过一阵就又是10A大电流,完全懵了,电池也换了3个,还是一样的故障,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指点思路

网友:
检查电流电阻 是否到充电芯片电压  四根线  再看分压 保护隔离第一个场管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NH5D0上传一下这个点位

网友A:
鲁完场管鲁二极管,电容

网友B:
换新的后运行时拿热成像照照管子是否发热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鲁完场管鲁二极管,电容

感谢大佬指点,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后运行时拿热成像照照管子是否发热异常

感谢大佬指点,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