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样的显卡供电正常吗

楼主(2025-11-29):
华硕FA506的笔记本,显卡有5相供电,开机瞬间5相都有波形(电感前端),然后4相有,进系统后只剩下1相在工作了,请问这样正常吗各位?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芯片有节能模式,你开个压力测试看看电能不能全出来,(PSI脚的电压不一样时,供电相位不一样,)具体看芯片

网友:
正常的,根据负载而自动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软件跑跑分试试啊,我的飞行堡垒集显坏了导致独显能跑甜甜圈但是跑鲁大师不工作

网友:
                                   跑分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