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3250203-MB-A01 华硕G713Q 显卡43

楼主:
故障:进系统显卡43或者转圈圈时候死机
操作:跑显存软件8个显存都检测没问题,也换过3070显卡和8个显存了,VBIOS芯片和主BIOS也换过和刷过了
求助一下 还有啥可以搞的

网友:
主BIOS程序我是在官网下载刷上去的

网友A:
供电有没有缺相,超频跑一下

显卡和显存的供电测过了,都有,显卡的晶振也正常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9: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有没有缺相,超频跑一下

显卡和显存的供电测过了,都有,显卡的晶振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