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华硕ROG的G512L板号G532LWS不出VCCSA电压CPU坏!

楼主(2025-11-29):
一台华硕ROG的G512L板号G532LWS,故障是经常开不了机器,一旦开机出现ROG的图标点亮后就能一直玩游戏不出问题,一关机再立刻开机,大概率开不出来,电流停在1.0A附近,用电风扇疯狂冷却几分钟往往又能开机,用图吧工具箱压力极限测试一切正常!不开机的时候飞行灯会常亮!一通电就常亮!能开机的时候飞行灯闪一下而已!

拆机之后发现电池接口温敏电阻掉了如图

图纸发现是PTR9002,正常情况下,+5VSUS通过PR9040\PR9016\PTR9002的串联电路分压,PTR9002的1脚电压应该为3.3V,
如果掉了,会导致电压变成5V,温控检测芯片会发现异常,可能会关闭某些信号导致电脑不开机,心想修好了,

换上去故障一样,于是把温敏电阻改成100K欧姆普通电阻,依然经常开不了机器,这机器一冷机就能开机,心想问题应该出现在温度保护控制电路中,于是查图纸发现
有10几个温敏电阻分布在主板各个位置,于是把CPU供电附近的4-5个全部换掉,故障一样,
拆机再全部换成100K的固定电阻故障一样,再全部改成50K的电阻还是一样

这个温控芯片是APL6012 ,于是加焊APL6012,420度4级风力才能吹动!加焊之后好了一段时间,反复测试又故障一样!
于是查电压发现不亮的时候没有VCCSA电压!!!,围绕VCCSA查!

NCP81210,
21.22.23脚输出VCCSA,电压是8.38V,39脚VCC是5V主供电,测量有电压!40脚开启EN是3.3V正常,开启信号是ALL SYSTEMPOWER GOOD!也代表VCCSA之前的电压全出来了!测量CPU发给这个芯片的SVID信号(第2,3,4脚),都有1V电压!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发现没有通讯,没有方波,全是杂波!说明CPU没有给这个芯片发送SVID信号,导致芯片不能获得参考电压正常工作,所以不能输出VCCSA!可能CPU损坏!!!
正在测量的时候突然电脑不触发了!拆开发现公共点阻值只有8了!8正好是VCCSA的电压,断开VCCSA的电感!后级为8,前级为8,测量公共点和前级之间为0,是通的,公共点电压直接进了VCCSA,草!!!!CPU可能被烧掉了!,但是用0.8V加给CPU,发现电流不大,看来还有机会!
测量发现NCP81210的21,22,23脚直接和11,,1,13,14脚相通了!草,11,12,13,14脚是电池主供电,电池主供电的电压直接把NCP81210击穿了,这是什么道理!完全不明白,更换NCP81210之后,不短路了,但是再也无法开机了,测量CPU发给81210的SVID信号只有电压没有波形,最终确定是CPU挂了!
沟通客户之后不修了,放弃维修!虽然不修了,但是找到了问题所在!知足了!!
我估计它一开始的故障,本来就是CPU有问题的!CPU性能不良经常不给81210发送SVID信号,所以老是没VCCSA电压!自然没有CPU核心电压了!

以后碰到没VCCSA电压的,要测量VCCSA主供电芯片有没有收到SVID信号,没有收到就是CPU损坏或者虚焊!收到了不工作就换供电芯片!
下面是原机读取的EC和主BIOS,都是好的

华硕原机EC-BIOS-G512L-板号G532LWS 1M.BIN

ECBIOS

华硕原机G512L,板号G532LWS 16M.BIN

主BIOS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应该处理器坏

网友:
VCCSA输出8.38V?

网友:
VCCSA 8.38V也是离谱,估计是楼主打错了吧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    有点不抗造

网友A:
VCCSA不需要SVID   供电开启正常就有电压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判断,需要进一步验证

网友:
VCCSA不需要SVI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不需要SVID   供电开启正常就有电压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就是我买的VCCSA供电芯片NCP81210是坏的或者我没焊好,我草!!!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不需要SVID   供电开启正常就有电压

如果CPU的VCCSA那一区域损坏,反馈电路就不正常,会不会导致不出VCCSA电压?

网友:
示波器抓下波形就知道81210正不正常了

网友:
现在彻底不开机了  客户同意吗

网友:
VCCSA在svid之前就出来了

网友:
好像和我学的时序不太一样。

网友:
修之前沟通过可能不开机

网友:
刚开始CPU应该没坏     修来修去就坏了

网友:
这 主板CPU不容易坏,看故障现象,应该是有电阻不良或者mos管不良,结果CPU中枪了,下次修机先确定哪里坏在动芯片

网友:
这红板子更换QFN芯片得焊半天,老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