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55LP暗屏维修

楼主(2025-11-30):
今天没啥事做 准备中午下班回家了 然后就来了个华硕本子  说是开机不亮 我看了下是背光不亮
小问题 赶紧修完回家了
先换个屏看看  涛声依旧  那就拆主板吧  板号是X555LP  量了下屏接口电压 19V有  3.3V也有 背光开启不正常 电压只有0.22V

BLEN去到了 一个上拉电阻和两个二极管 上拉电阻一边3.3V正常 D4502 1脚无电压 不正常 去到了ANX1121这个芯片

芯片电压 1脚 1.2V 5脚 1.2V 16脚 3.3V 该有的都有  换个芯片试试 还是一样 懒得搞了 直接拉个电压

直接割了背光开启和调节这两条线 从旁边的3v飞一个

飞好线 装机试  居然还是暗屏  唯一不同的是 屏幕在暗闪 难道屏也坏了  拆开屏逻辑板一看 果然

电容裂了 保险也烧了 换之再测试  要闪屏  问题是真多啊 这种一般是升压电感问题 懂得都懂 也给它换了

上机测试 正常了  收钱下班回家

网友A:
这种飞完线进系统前会不会白屏一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完线进系统前会不会白屏一阵

应该会,还有可能睡眠白屏,看拉的哪个3V了

网友:
难度不小呀,方法行当有效

网友:
这是问题多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还有可能睡眠白屏,看拉的哪个3V了

就拉屏幕供电的3v供电就行,一般都可以,没有先白屏几秒。休眠也不影响。

网友:
故障一个接着一个啊,主板屏幕都有问题

网友:
华硕 这个闪屏的,遇到好多了,终于知道要换哪个了

网友:
一波多折啊   这个华硕的  有时候  电池会暗屏   适配器不会   实际上市屏幕升压坏了

网友:
主板好了有是屏,挠头

网友C:
开机不能白屏。还有亮度可以调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不能白屏。还有亮度可以调节吗?

开机白屏1秒就正常了  客户也无所谓 亮度可以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完线进系统前会不会白屏一阵

只会开机白屏1秒 后续不会白屏

网友:
XUEXI   dalao   膜拜

网友:
会不会就是屏坏了引起的呢

网友:
专业  老本子 解决问题快才划算

网友:
技术好,不愁吃穿,但是我追求完美,要是我必须按原来的修好它

网友:
闪屏的我都是换主控IC搞定的。下次遇到了先换电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