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双排针脚typec飞线

楼主(2025-11-30):
华为笔记本口坏了不通电,口拆下发现是双排的焊盘没剩几个,以往都是单排的坏的多,看了下依旧4根线,口还用原来的口,外侧的CC不好飞可斜着划开贯通下侧5脚来飞,做好绝缘。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这种比较难飞一点

网友:
飞的太漂亮了。

网友:
这种双排C口除了给维修增加难度是在想不出有什么好

网友:
好像以前看到过直接把那块板子剪掉该诱骗器的

网友:
干的漂亮,现在Type-C口断线成了常态

网友:
我觉得吧,这口既然是只供电,应该设计个简单的口,就用几根线就行没必要所有引脚都设计上,就算容易坏也好修。

网友A:
换过手机尾插口的这个压根小菜一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手机尾插口的这个压根小菜一碟!

手机尾插一般都单排的吧会比这种双排的难换吗

网友:
这种接口,是不是只需要V+ GNG,D+,D-,CC,就能实现充电和usb2.0基本功能?

网友:
华为笔记本Type-C通病,会修手机的这种好飞线,容易上手。

网友:
这种接口我也上BGA焊接

网友:
不好飞线。

网友:
华为的就是这个死样,每次换type-c接口的时候都会这样掉一堆,其它品牌就不会

网友:
华为这个看到都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