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暗影精灵TPN-Q236高温掉电故障

楼主:
没有拍照记录维修过程,发帖留存。游戏高温几分钟后黑屏掉电,最后检查为显卡供电芯片中的一路mp8694高温不稳定,17脚GPU_TEMP信号异常导致显卡供电关闭,更换后测试甜甜圈半小时稳定正常。

网友:
8694 就是这样

网友:
8694真是毛病多

网友A:
8694不稳定还是8694外接电阻不稳定?

肯定是8694不稳定啊,更换后稳定再无异常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8694不稳定还是8694外接电阻不稳定?

肯定是8694不稳定啊,更换后稳定再无异常

网友:
路过学习,记录一下

网友:
蓝天工模 惠普的86941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