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6-71-NH5H0-D02抖动笔记本掉电或重启故障---求助

楼主(2025-11-30):
神州笔记本开机不动笔记本机身使用正常,抖动笔记本或者敲击键盘都有可能造成掉电到0.03A不能再次触发,或者掉电后自动重启。这个神一样的故障大家可有遇到。

裸板开启后敲击也有掉电到0.035A。

这个板没有相应的图纸,论坛有的对不上元件。

主板无腐蚀、无磕碰。加焊过EC +PCH及相关PWM芯片。

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虚焊故障,不触发的时候按压桥或者CPU位置,感觉桥的问题居多

网友:
感谢大家的提醒,故障点找到了,RTC纽扣电池接口处。应该是RTC到PCH有虚焊。RTCRST#    SRTCRST#   SM_INTRUDER_N这3个信号有虚焊。加焊红圈处故障排除!!!

机器拿走了,找了个板子拍照上图

网友:
这么隐蔽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