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281显存短路

楼主(2025-12-01):
NM-D281改成集显   1去掉显存  修好显存供电   2显卡本身不能是彻底坏的     这个机器走了弯路了   论坛里那个小红帽说去掉显存上管是错误的   去掉机器不会亮的

网友A:
显存短路了显卡应该也废了,你的意思是说显卡不用拆,拆掉显存就屏蔽独显了。我理解的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短路了显卡应该也废了,你的意思是说显卡不用拆,拆掉显存就屏蔽独显了。我理解的对吧?

  这个机器  少了显存供电就不亮   要是核心短路除了换显卡没辙了  改不了集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少了显存供电就不亮   要是核心短路除了换显卡没辙了  改不了集显

可以改啊,您是没找到方法而已

网友:
B站上有视频,有些技术人员说的方法根本就不对,只有自己动手实践才知道哪个是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bb0caa95b3b45f9604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啊,您是没找到方法而已

昨天 我把上官去了一直就不亮 刷了BIOS也不行   最后修好显存供电才行的   大哥  求教显卡核心短路怎么改

网友D:
你自己不会改不要怪别人没教你, 要把显存pg改成高才行,不然肯定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不会改不要怪别人没教你, 要把显存pg改成高才行,不然肯定不亮

这个信号怎么可能不注意呢  芯片去掉上馆和芯片  默认为高

网友:
以实践的结果为准

网友E:
改过好多  断供电  拉PG 上温控 盲调集显开机 方法很多 自己没改成功不一定人家的就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过好多  断供电  拉PG 上温控 盲调集显开机 方法很多 自己没改成功不一定人家的就是错的

显卡短路了要用显卡温控模块是吧  我懂了  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去掉PCIE显卡供电也是可以的,这种供电大部分都是一个转换管子,直接拆掉接可以了。看清楚,是PCIE供电哦!

网友:
不好修,之前的本本,断开供电就可以

网友:
看来这机器改集显还不简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