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蛟龙15-76q0 上电0.5 不出显卡供电。求助

楼主:
机械革命 蛟龙15-76q0 板号 gm5rg7w 上电0.5 不出显卡供电。测量除了独显供电,CPU和其它供电都出来了,
刷过BIOS还是一样,最主要现在还没有图纸,本想测一下CPU复位
求维修思路。

网友A:
是不是MP2884的通病,电阻

CPU供电已经起来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08: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P2884的通病,电阻

CPU供电已经起来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读内存之后才去开启显卡供电
你先查一下显卡供电芯片的条件 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