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查看小米6硬盘 运行内存 屏幕等硬件生产商方法

楼主(2025-12-01):
输入命令
cat /proc/hwinfo
或者用txt文本方式打开/proc/hwinfo这个系统文件

如果小米6没有/proc/hwinfo这个系统文件 说明被安卓系统屏蔽了
但在recovery恢复模式没有屏蔽
先刷入TWRP这个第三方recovery然后进recovery恢复模式
使用TWRP这个第三方recovery的文件管理器进入/proc目录
复制/proc/hwinfo这个系统文件到/data/media/0目录
然后重启到安卓系统
就可以在sd卡根目录用txt方式打开hwinfo文件查看硬件信息

输入命令
cat /proc/scsi/scsi
或者用txt文本方式打开/proc/scsi/scsi系统文件
查看硬盘生产商和硬盘具体型号

Vendor:后面代表硬盘生产商
Model:后面代表硬盘具体型号

如果没有Modal:这部分说明隐藏了硬盘具体型号

输入命令
cat /proc/scsi/sg/device_strs
或者txt文本方式打开/proc/scsi/sg/device_strs系统文件查看硬盘具体型号

注意小米6硬盘生产商有两家 分别是东芝Toshiba 或者 三星Samsung
注意小米6运行内存生产商有两家 分别是三星Samsung 或者 海力士Hynix

东芝硬盘比三星硬盘好
三星运存比海力士运存好

小米6的128g硬盘显示为三星生产商肯定是tlc颗粒硬盘
小米6的128g硬盘显示为东芝生产商肯定是mlc颗粒硬盘
tlc颗粒硬盘寿命短 mlc颗粒硬盘寿命长
tlc颗粒硬盘比mlc颗粒硬盘速度慢

小米6有四种硬件版本
根据硬盘和运行内存不同生产商可以得出小米6排行
一等奖:UFS硬盘: Toshiba + DDR运存: Samsung
二等奖:UFS硬盘: Samsung + DDR运存: Samsung
三等奖:UFS硬盘: Toshiba + DDR运存: Hynix(海力士)
四等奖:UFS硬盘: Samsung + DDR运存: Hynix(海力士)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时间上有点对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