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适配器无法开机

楼主(2025-12-01):
板号NM-E141,客户描述电池能开机适配器无法开机和充电。用可调电源发现电流上到0.029会掉电到0.007。

拆开发现公共点短路,仔细检查了一下主板发现有个元件烧脱皮了。

查了一下图纸发现是将适配器电压转换给公共点的一个芯片。拆除后发现公共点阻值已经恢复正常,到此维修完成

网友A:
不用装一个上去吗?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了,经验无价

网友A:
还是需要装一个上去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需要装一个上去去的吧

要装,没现货。等到了就装上去

网友:
好久没遇到简单的了。。。。。。。。。。

网友:
阻值恢复不就是说明是好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装一个上去吗?

就是一个电子开关管,检流用的,装不装影响不大,图纸上标的有个电阻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电子开关管,检流用的,装不装影响不大,图纸上标的有个电阻可以替代

是个开关    ,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
电子保护芯片起到过流过压时切断负载与电源的硬链接,防后级短路过流后故障不扩大等作用,需要安装的。

网友:
看了一下,就是一个电子开关管

网友:
发财电容吗?

网友:
我遇到一个单独电池开机,单独充电器开机,同时用充电器电压迅速掉到0,单独测试不短路,充电芯片换了也不行。可有懂得

网友:
一坨锡搞定?

网友:
有时候短路的如果是电容,我都懒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