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01):
原故障为不显示,cpu无温度,干cpu后 ,cpu有温度了,但是不显示,反复两次cpu故障依旧,测得无显卡全部供电,最终故障为PR2006 NVVDD_VCC 5v电压不对,电阻阻值偏大,该电阻封黑胶的,判定黑胶导致的故障,换掉电阻后修复故障。
cpu
显卡
掉电
不显示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查,总是先怀疑CPU没处理好

网友:
厉害啊。兄弟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厉害,这个位置都能查出故障来 。

网友:
没有碰到过,基本搞CPUOK

网友:
我的第一印象也是要重植U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