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RT9088A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25-12-01):
问一下这个RT9088A的工作条件是什么?这个芯片是控制主板内存VTT电压的,VTT电压现在是时有时无。前端1.2v的内存电压是对的,BIOS也刷了,RT9088A芯片也换过,还是VTT电压时有时无。我说的这个时有时无是有时侯开机能出VTT,有时侯不能,不知道为啥了,大家看看他的开启条件是啥。

网友A:
查一下VIN和EN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VIN和EN的工作条件

还真是,这个主板之前是VTT偏低,现在直接没有VTT,原因是没有EN脚的电压,然后一查居然没有CPU供电。

网友:
应该是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