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主板的CPU供电不出

楼主(2025-12-02):
华硕的B150M-A主板,这个主板最早之前是VTT电压偏低,只有0.5V左右,不开机,我就换了一个VTT的稳压芯片RT9088A,换了以后刚开始是正常用的,短短一个小时不到直接没有VTT了,一查结果CPU供电都没了。CPU供电的芯片是ASP1401B,2脚EN脚是没问题的3.3V,9脚VRMP的12V也没问题,5脚的5V供电也没问题,6脚的VRM_PGD没有,现在刷了bios没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这个VTT芯片会影响CPU出供电吗?还是主板有别的问题的了。

网友:
VTT供电没有,那CPU供电也肯定不会有。你就不能在论坛找个 上电时序对着修吗?

网友:
检查一下附近或者经过的电阻或电容,有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学习了

网友A:
我在想跟VTT电压不出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跟VTT电压不出有没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啊,CPU供电最后出的,一环扣一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关系啊,CPU供电最后出的,一环扣一环。

这个芯片EN脚无电压,但是却可以出供电。

网友:
小白一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