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6050A3136201-MB-A01 USB不可用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5-12-02):
惠普 HP 6050A3136201-MB-A01 USB不可用维修经验分享

这款机器鑫智造有图有点,维修可方便不少

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家早上中午下午晚上凌晨好

今天为您揭开这HP的帷幕、来 往下看

该机器第一时间到手呢,是能开机 USB不能用、

测试完发现,右边的接口可以,左边的不行、

众所周知,USB接口只要有5V供电和数据线就可以使用

检测发现,机器左边USB接口通过USB排线传输数据和插针接口供电

先测了一下数据线,没有问题,然后检测一下供电

5v供电异常,只有0.8V

那么问题就在这里

测试对地不短路,那么也就是前端出现故障

该机型呢 设计非常巧妙,双路5V供电

芯片采用SILERGY_SYV127CTMC_QFN_13P

也就是BTX开头的复合芯片

检测发现开启和供电都正常 分别是3v 12v

测芯片输出异常 0.8v

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就是芯片坏了呢?

恰恰相反,该芯片还有一些条件

先卖个关子

第一时间呢 定了2个拆机芯片

3天后

机器一拆,芯片一换

哎 您猜怎么着

还是一样 芯片无输出 输出异常

这时候呢 关键点就来了

根据图纸呢 、该芯片是有一个自给自足的供电的

芯片输入13v供电后 会自己产生一个5VLDO供电

该供电不会给任何芯片供电

只会给芯片自己内部产生住供电使用、

那么到这里了 也要接近尾声了

检测LDO发现 无输出!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没有任何输出,故障点会在哪里呢?

答案就是:该芯片输出的LDO会接一个电容滤波

此电容轻微漏电 导致芯片无法满足供电

导致输出异常

换了电容装好

您猜怎么着、输

出还是异常

这里呀 其实是卖的拆机芯片有问题

换回原来的,故障完美解决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思路重要。

网友:
我艸 这TM 卖芯片的坑货 要你那么聪明这就是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