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3不触发

楼主(2025-12-02):
自用的微星B75主板挂B了,最开始是拷贝文件中突然熄火了,然后就再也不亮了,按开关无反应,开关针有5V电压。
首先查pcie的B10脚待机3vsb无电压,那就找来源,发现是u47控制q56产生,实测234脚5vsb无电压。

再往前推,找5vsb来源,发现是ATX电源9脚待机电压5V通过Q24导通而来,

测量Q24的G S D脚,G和S极都是5V,P管会截止,难怪没有5vsb,要G小于S极,D S极才能导通,查G极控制来源找到SYS5VSB_OFF=5VSB_OFF_GATE,没有被IO芯片F71868AD拉低,SYS5VSB_OFF由ATX电源通过电阻上拉控制Q24的G极,并改名5VSB_OFF_GATE控制待机3vsb,这说明io芯片没工作。

要让IO拉低SYS5VSB_OFF,必须让IO先得到V5A电压,追查v5a由u80芯片输出,发现控制信号是RTCRST#控制,说明不装电池也无法触发,测量1脚和4脚有5v和3v电压,但是没输出,要么输出脚短路,要么就是芯片损坏,断电打值400多正常,那就拆掉芯片短接1和5脚。

通电按开关,CPU风扇反复转停,难道还有问题,有电压没出来?测量全板电压和时钟和复位,除了CPU的集显电压0.45v没出来,其他都有了,立马换个g2020 CPU成功触发亮机,可惜我的i3-3230被烧掉了。

网友:
为啥图片不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