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365M主板开机一两秒正常跑码后保护

楼主(2025-12-02):
一块技嘉B365M D2VX SI 2.0版,上诊断卡测试,上电一瞬间一两秒时间有跑码,万用表测试内存CPU电压都出来了,一两秒过后,主板声卡那个位置自带几颗LED灯亮起后,内存,CPU,vpp2.5,1.05v,0.9v电压都消失,怀疑io三项电压检测电路问题,就是3.3v,5v,12v,检测,实测电压为两组为2.02v,一组为2v,应该正常,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电压都正常输出跑码,一两秒过后就保护了电压都消失,有谁遇到过技嘉主板这种情况,给我提供一下维修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检测PROCHOT、THRMTRIP

网友:
一样的主板,我的是cpu12v供电短路,进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PROCHOT、THRMTRIP

你好,这两个是什么信号,大概代表什么意思,正常的时候是什么电平?电压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
今晚上根据你发的检查PROCHOT和THRMTRIP这两个信号,我发现,开启VPP_25和开启VCCST_VCCPLL这俩个信号的N_-S4_S5开机两秒后消失,但是主板不断电,风扇一直转,也就是通电开机一两秒正常跑码后N_-S4_S5高电平消失,并主板不断电!

网友:
昨晚上有新发现,两秒后没电压输出是因为集显供电没有产生,如图:

正因为集显没供电,IO的集显电压检测脚VIN4没检测到电压所以保护,IO检测电压脚实物和电路图如:

集显驱动芯片电路图如下:

CPU供电主控芯片已加焊,集显驱动芯片也加焊,集显驱动芯片6脚7脚有12V,3脚驱动电压2.5V是不是不对,1脚和5脚没有电压输出控制上下场管,我测得CPU供电跟这个一样的小驱动管,正常3脚驱动电压为0.64V,当保护后3脚电压就变为2.5V,那集显驱动管3脚驱动电压一直2.5V肯定不对,求解!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那是不是要查pwm引脚,这是不是驱动芯片的开启条件?

网友B:
第一,电压消失了有没有掉电?第二,复位有没有出来?第三,io检测vin1-4如果检测有问题的话是秒掉电,并不是你描述的这个样子。第四,vccgt一般在最后才出来,你可能干错了地方。 如果说你现在的情况是跑码立马所有电压都掉了,你可以从内存的开启开始查,技嘉的内存开启好像是由io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电压消失了有没有掉电?第二,复位有没有出来?第三,io检测vin1-4如果检测有问题的话是秒掉电,并不是你描述的这个样子。第四,vccgt一般在最后才出来,你可能干错了地方。 如果说你现在的情况是跑码立马所有电压都掉了,你可以从内存的开启开始查,技嘉的内存开启好像是由io发出

你好,通电自启动,通电自启动两三秒的时候跑码正常,PCIEx1和PCIEx16插槽复位时钟都正常出,然后两三秒正常跑码后,VDD2.5  内存1.2   VCCIO0.95   VCCSA1.05    CPU供电,PCIEx16插槽复位时钟电压它们都消失,但是主板不掉电,风扇一直转,桥的两个供电正常不掉,在跑码正常的时候核显供电没出!IO的12v   5v   3.3v检测是正常的。就是正常跑码两三秒后电压消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是由VPP2.5付的电源好信号开启,而VPP2.5供电芯片的开启本来是受控与桥N_-S4_S5和一个MA_EN但是这两个信号控制的三个场馆没装,所以就受控与另外一路VPP25_EN_IO经0欧电阻相连控制。当所以电压消失时,这个电压也变为底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是由VPP2.5付的电源好信号开启,而VPP2.5供电芯片的开启本来是受控与桥N_-S4_S5和一个MA_EN但是这两个信号控制的三个场馆没装,所以就受控与另外一路VPP25_EN_IO经0欧电阻相连控制。当所以电压消失时,这个电压也变为底电平。

难道io有问题?

网友:
dfq1直连试试,一坨锡把两个脚连在一起

网友:
集显在pcie复位后会有一瞬间电压出来就消失的,你要用示波器才能打出来的

网友:
首先刷个bios还不行重点查内存供电 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