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smart450电源有5V待机,短接不启动

楼主(2025-12-02):
求助各位大佬,我的台达smart450电源有5V待机,短接黑绿,风扇无抖动不启动,给启动小板供电的VCC只有3V左右,断开启动小板测量依然是3V左右,断开黑绿启动线,VCC电压降为0。短接黑绿时只有901 603光耦12脚有1V。辅助变压器短接黑绿时有15V输出,断开黑绿,辅助变压器有16.9V输出。

串100w灯泡。通电闪一下即灭,大电容320v,替换过tyn279pn现象依旧
离线检查2sc3228、2n2222正常,没有头绪了
感谢论坛大佬<kgnn971(UID: 1292260)>手绘的图纸,搜smart450关键词可搜到他的帖子。

网友:
昨天发了3遍才成功 今天一看三篇都在 不知道怎么删除另外两个帖子

网友:
俺的也是TNY279PN待机芯片,和你的故障不同,待机电压在0.6-0.7跳动,TNY279PN1脚电压1.6 2脚5.8 待机变压器辅助供电绕组整流滤波输出5.5。查了半天后级和反馈,最终确定待机变压器初级绕组匝间短路……白费劲了

网友(2026-01-23):
320v低了,查下pfc升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