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5700XT 1.8V对地150左右,输出只有0.5V

楼主(2025-12-03):
1、迪兰5700XT  1.8V对地150左右,输出只有0.5V
2、其他供电对地值都正常
3、测量1.8V GS7260工作条件:

工作时序

测试引脚
工作电压
15Pin
VCC
12V
1Pin
VCCP
12V
7Pin
SYNC
0V
14Pin
EN
>0.7V
4Pin
BOOT
11.5V
5Pin
UG
2Pin
LG
3Pin
PHASE
0.5V
13/12Pin
电流反馈
0.5V
9Pin
FB
0.152V
10 Pin
VSEN
0.152V
8 Pin
COMP
0V
11Pin
FBG
0V
6Pin
PG
2.96V
4、强制拆除Q904EN正常输出
   同时VDD_MEM    1.35V 正常
      VDDCI_MEM   0.9V   正常
      VPP 1.8V  正常
      0.75V  正常  输出
5、更换U902GS7260)和Q902 集成MOS管,故障依旧
6、检查自举升压电容、FB电阻,好像也没问题
请教大神可能哪有问题,感谢!!

网友A:
你这电压好像不正常

网友:
是的不正常,但周边原件似乎没问题,芯片也换了,找不到病因啊,所以来求助大家了

网友:
附上GS7260引脚定义图

网友B:
q904在哪?
示波器看看是不是保护还是没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压好像不正常

建议参加学习,不要只看这名字,没有用的

网友A:
好像4脚电压不正常 应该是0.7v 你这11.5v应该是电阻烧了 分压错误引起的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4脚电压不正常 应该是0.7v 你这11.5v应该是电阻烧了 分压错误引起的不工作

4脚是自举升压,应该大于12V才正常

网友(点评):
那是工作正常后才会大于12v,建议再好好学一下pwm电路工作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q904在哪?
示波器看看是不是保护还是没启动

你好,示波器查看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