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 显卡打不上驱动 代码43

楼主(2025-12-03):
   咸鱼收了一台G3,系统下显卡1050 打不上驱动,现在拆机发现显卡1.35VS_VGA电压 1.5v, prw14电阻在板测量是1.2欧姆,电路图参数100_0402_5%,是10欧姆电阻,想问各位,是不是因为电压过高 显存就不工作,是不是puw01坏了 RT8816AGQW_WQFN20_3X3,或者是不是prw14这个电阻影响反馈

网友:
都散了吧  我有测试了一下gpu-core对地二极体值  0000  核心挂了  1050拼多多全新300  二手210

网友A:
拼多多也有卖芯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也有卖芯片的了?

有的  有测试好二手的 也有全新的

网友:
换上去能好吗

网友:
N17P-G0-A1,上周刚整了台,测好的也就百来快。
1x系列后的核心阻抗本来就小,基本小于1欧,不要误判。

网友:
1.5V是正常电压,类似于酷频技术

网友:
腾龙实体开户50149247

网友:
正常的,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43不是应该先跑下MATS吗?看下是显存怀还是显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