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笔记本开机重启

楼主(2025-12-04):
这个笔记本使用锐龙5800H,CPU为高温锡,重做了CPU也是这样,故障为进到系统转圈的时候重启,有时候又提示没有因硬盘,没有思路了,大神们给个方向,这个笔记本没有桥,只有显卡,我个人估计可能是CPU挂了

网友:
先刷BIOS看看,你看一下电池正常不,电池没接或者电池坏了也这样,小伙子去试试吧,如果还不行,那就去找嫦娥吧

网友:
查查没问题就换U了

网友:
换CPU  试试

网友:
cpu 问题,换了

网友:
这U问题挺多的  不定时蓝屏,死机,重启

网友:
进系统死机一般都是CPU  重植没用就换吧

网友:
cpu 问题,重植试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CPU挂啦

网友:
我觉得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