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古董维修

楼主(2025-12-04):
G470  开机无反应
因为老本子不支持桥是否坏 上来先测了下USB 的对地
测试有阻值 没啥问题
继续测电压
OK 那应该没啥问题裸板上电, 开机,额  没反应
继续开机 还是没反应
继续查待机条件
电源20.2V ok
南桥供电  OK
EC 条件   1.05 OK
开机针脚3.3V OK
貌似该出的都出了 为啥不触发呢
查询资料发现这个机器有通病 开机小板腐蚀

拆了下 果然 烂的不能再烂了 本来想飞线的 看了下某宝14块钱
买换之
点亮

网友A:
其实就接一根线就完事儿,为何要去花钱还等几天呢

网友B:
10来年的机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接一根线就完事儿,为何要去花钱还等几天呢

三根线 , 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来年的机器了吧

2011年发的 14年了

网友:
老机子没啥意思

网友:
老机子,修起来,一样费时间

网友:
这机器之前修不加电都是拆掉风扇先看一下这个小板,.有时候都不用全拆!

网友:
老机器维修费能买一台了

网友:
维修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花最少的钱去搞清楚和弄好它。有钱任性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