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机箱电源待机电压低维修

楼主(2025-12-04):
   今天修了一个联想家悦s520小机箱的电源,康舒的,型号是:PC9059,故障是短接不启动,用万用表量绿线和紫线电压只有0.8V左右,明显的待机电路问题,按照以往经验,这类故障要重点排查待机电路(包括待机芯片、待机变压器、电阻、电容、稳压二极管三极管、光耦等零件)。先分析了一下故障可能出现的位置,既然有输出,说明整流桥没问题,在线量了待机芯片TNY277PN正常,接着在线量K4115场效管感觉不正常,拆下来量K4115场效管却是正常的,用光耦检测器检测光耦也正常,当在线量到AZ431 AZ-AG1芯片时感觉不对,拆下来量发现此芯片果然坏了,找了一个AZ431 BZ-AE1换上,通电测量绿线和紫线电压均已正常,短接绿黑线测量各项输出也正常。一般情况下431芯片不容易坏,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损坏了?不管了,电源修好了就行了。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请大家谅解。

网友:
只要是电源次级电压低  或高  或跳变,反馈稳压通路元件都是重要的排查对象。有的甚至测不出好坏,或时好时坏的,直接更换也是可以的。修好才是硬道理,客户给钱的标准是,你修好了没有。你说修好了,给钱。呵呵!客户也是很现实的。只认结果的!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是的,客户只认结果。维修不易,用文字描述起来几句话的事,实际操作起来不是那简单,谢谢你的关注。
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快乐的维修佬

网友:
支持下,我有次也是修到431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