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94 部分按键不能用

楼主(2025-12-05):
HP tpn-q94 主板型号G3AB 和给g3aa图纸差不多 键盘qwerasdf 这8个按键不能用。
刷过BIOS 换过ec 换过键盘 键盘边上的滤波电容全拆了 键盘gpio线路有一个转换芯片 也换过。 还是这8个按键不能用
有兄弟遇到过吗?

网友:
键盘数据线阻值都测过没有,有没有断线哦

网友:
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症状,有时这几个建还能用,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