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270m-itx ac rev1.02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5-12-05):
新手小白求教各位大神和前辈,从上向下依次检测都正常,不出SLP-S3#和S4# 另请教一下,是先有SLP-S3#和S4#信号,电源管理芯片工作,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先工作

网友:
别想那么多了,更换南桥。

网友:
不触发 这类问题很好修啊  开机时序 查下去就能能搞定啊

网友:
有点位图吗,发一份

网友:
先测量pwrbtn#到桥是否断线 正常的话先刷bios再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