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兼容问题

楼主(2025-12-05):
采用台风软件刷DDR3内存条,完美解开机报警。前几天魅力两个威刚内存条,与自己原来的宇瞻不兼容,后面通过刷了兼容的金士顿SPD,终于用上了16G的内存。本帖仅仅是软件注册,刷SPD教程比较简单,就不说了。
1. 启动Thaiphoon Burner
2. 打开注册机 选择“Personal Lifetime Edition”版本
3. 注册机时间选择2018.10.14
4. 注册后用bulkfilechanger软件修改C:\Windows\debug\PASSWD.LOG文件的创建时间为2018.10.14。
5. 在ThaiphoonBurner的Help选项里面点击Registration,进行注册
会提示你关闭软件,重新打开。重新打开软件,没有任何提示,显示下图有Write,

表明该软件已经有写入SPD功能。
如果提示软件没有注册,需要重新注册。该步骤可能要重复几次。
当软件提示过期,重新设置文件时间或者电脑时间,也可以重新注册。

1_Thaiphoon Burner.v15.00.0注册版(含注册机).zip

用到软件

网友:
感觉你的软件被隔离了。是不是杀毒软件太猛了。打开的样子都不一样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电脑系统时间不用改。就是用插件改那个文档时间。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我去 高手这都能行

网友:
REG 这项不让填写啊!!!
REG 这项不让填写啊!!!

网友:
DDR3的1600的4G   SPD,看清颗粒数。

A-DATA Undefined DDR3-1600K(单面颗粒4G).thp

261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99P5474-013.A00LF DDR3-1600K单面颗粒4G.thp

261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pacer 78.B1GET.9K00C DDR3-1600K(双面颗粒4G).thp

261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感觉你的软件被隔离了。是不是杀毒软件太猛了。打开的样子都不一样

网友:
电脑系统时间不用改。就是用插件改那个文档时间。

网友:
我电脑没有杀毒软件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软件被隔离了。是不是杀毒软件太猛了。打开的样子都不一样

version17.4.1.2:

网友:
修改内存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