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自己补CPU点的过程(第一集)

楼主(2025-12-06):
                                 纯技术分享,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些方法,技巧而已,希望大家别喷!!!
       很多时候大家翘CPU掉点了几个点就很慌,特别是看到CPU边缘掉的PCIE或者MIPI这类总线点,一般情况掉点周围还有一点引脚自己刮一下很快就给补上了,稍微掉的厉害的是直接一个黑洞旁边还给你剩个引脚让你可以盖绿油,刮引脚出来补根线就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那种严重情况,直接就是黑洞还没有引脚的补点方法,还有自己刮点没刮好,最后把过孔点都给搞没的了。
      开搞,过程有点多,估计一篇写不完,会分几段来,没啥特别的工具,就一般工具维修工具,这里随便找了个掉总线的CPU,
掉点的A13CPU,刚好是CPU到红外相机的总线,看着像一个圆圆的黑洞,圆洞右下角还有个很小很小的圆圈,就是掉点焊盘的过孔点

旁边掉的点我们就不盖绿油了,为了方便区分补了哪两个点我们就盖那两个点,正常拆下CPU掉的在拖锡前都是要全部盖绿油的

接下来我们拿好11号刀片,记住是用手拿着刀片,不要把刀片装刀柄里

根据要刮的点方向,把CPU转到合适自己操作方向,把旁边的过孔点刮出来,一下一下的刮等点发亮了就立马停手,因为过孔点上的绝缘漆刮掉后露出的铜皮会反射你显微镜灯的光,会有明显的发亮

刮出来后我们可能会挂到旁边接地的铜皮,这时候必须先用绿油把接地的痛皮盖住,用刀片尖一点一点的盖,紫光灯固化绿油

绝缘完旁边的接地铜皮,我们拿出中温锡,调一点用焊油稀释过的锡浆,在里面选锡珠,锡珠要比挖出来的那个点稍微大一点,大一点的可以选一颗,小一点的可以选两颗,这里我选的是两颗锡珠摆在挖出来的过孔点上

锡珠摆好了,稍微用风枪加热一下CPU,让CPU稍微有点温度焊油方便上焊油时焊油好流到锡珠上,用刀片尖沾点焊油在锡珠旁边上焊油,不要太多一点点用于助焊就行

扯一节锡线,切大概快2个点位长度,摆在锡珠,过孔点上,不一定要重叠,可以挨着在旁边

这时候需要把CPU放到夹具上面,不要放在硅胶垫上面,用风枪加把锡吹化,这个过程很解压的,等你把锡吹化,锡珠自己就把旁边的锡线吸过去了,要是没有你就用镊子去轻轻碰一下也会吸上去焊好

焊好线后用洗板水把焊油洗干净,洗的时候不要碰到线了,用沾有洗板水的纳米棉在旁边轻轻按压把焊油吸走,先用绿油固定好刚才焊接好的点,一定要先固定好焊接的点,固定好以后用万用表打一下焊接好的线有值没有,有值就打圈用绿油固定,没有可能就是没焊好重新来一遍

这个黑洞洞就算补好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刮这个过孔点没刮出来,直接刮废了,只剩一条很细很细的引线,这时候该怎么搞,请看第二集

网友:
说是在刀尖上跳舞一点也不为过

网友:
楼主这手艺可以在大米上雕刻图案了

网友(2026-01-23):
这个没有显微镜辅助完全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