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自己补CPU点的过程(第二集)

楼主(2025-12-06):
         接着上一集继续分享一下,刮点时候把过孔点都给刮没,只剩下一个很细很细的引线该怎么处理
    不小心把CPU刮成这样,红色线表示是右边的黑洞点,黄色表示左边有引脚的总线点,绿色圈里表示被挖掉的2个过孔点已经不见了,只剩一条很细很细的阴险,这个走线是我们通过刮另外一个废A13CPU知道的

刮这种钱只有1到2次机会,所以我们手要稳,尽量一次就成功,我是左右手一起配合刮的,两只手更稳,左手无名指压着CPU本体,中指食指大拇指捏着右手拿刀片的手指,由于是个正常人没有第3只手只能牺牲拿刀片的手拍姿势咯

还是把CPU旋转最适合自己刮线的位置,一下一下慢慢把绝缘漆刮掉,刮来能看到铜线反光就停下来,用洗板水洗干净刮线位置

线刮出来后,还是用刀片在沾点绿油把接地的铜皮绝缘,这里我的习惯就是在要补的焊盘周边用镊子点一点绿油,在用刀片去沾点绿油,比较方便自己操作,最后补完可以用刀片刮掉就行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手里的飞线粗了,市面买不到和这条引线同样细的线,我一般都是自己烫出来的,同样扯一节飞线出来,扯出来的线都很直,我们就用烙铁烫线头。烙铁头上整点锡把线线头插进去,插一次没有烫到合适的粗细就多插几次,直到烫来变细了就行

烫好线后,还是在刮出来的引线位置摆两颗大小合适的锡珠,上一点焊油用风枪吹,由于挂出来的这条线在CPU第3层了就需等锡化了后用镊子辅助把这条线焊上去,我是锡化了轻轻用镊子压一下就焊上去了,焊点位置上绿油固定好线,再用万用表打一下有值没有,有值就盘圈盖绿油固定,没有就轻轻刮开绿油在重复一遍,这里一定要记住焊好线要盖一点绿油固定线后再去打值,圈盘好后,清理掉周边的绿油,刮出盘好的圈,洗干净焊盘,这样盖两次绿油的点,只要你不使劲去拖CPU锡,你装几遍CPU都不会掉下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显微镜 手要稳  静下心 缺一不可

网友:
刮前一天不要喝酒

网友:
修这个得花多少时间

网友(2026-01-06):
真羡慕楼主这种手稳的,必须赞一个。

网友:
显微镜哪款???

网友(2026-02-13):
哈哈哈 我很赞同

网友:
这是手机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