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0WLMBAI0 炸了两个芯片

楼主(2025-12-06):
华硕 CN65  板号DA00WLMBAI0 炸了两个芯片 看不清型号了, 也没有电路图。有没有修过的老板帮忙看看芯片型号,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NX20P5090,15个锡珠,靠近电源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NX20P5090,15个锡珠,靠近电源接口

有可能是,是靠近电源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NX20P5090,15个锡珠,靠近电源接口

用户想100块钱修,那还修个锤子,不搞了。这里炸了,后级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A:
不一定,烧以下,看有没有短路,没有就并联2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一机多故障,楼主高手

网友:
人为上拉PG,才开机

网友:
后边短路了吧,都烧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烧以下,看有没有短路,没有就并联2个二极管试试

用户想100块钱修,那还修个锤子,不搞了。这里炸了,后级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100块钱修 让他gun

网友:
这玩意儿应该可以直连吧

网友:
100块修个毛线,不够脑细胞磨损

网友:
拆掉,让他花1000块修好

网友:
这样的客户只能让他滚

网友:
让他滚犊子吧,100块藐视维修行业

网友:
100元伤尊严了,这个干不了

网友:
100元老古董我都不给直接客户修

网友:
难修还只愿意给100?   赶紧拿走

网友:
同行100都不修,客户直接让他出门右拐二医院。

网友:
大家都太激动了啊   都别冲动啊

网友:
没600修不了,还只给100,叫他报废换新的算了

网友:
联想有一款用过同样的芯芯片,隔离两个TYPEC的

网友:
看楼上也有人说了,后级肯定穿了,这钱没意思,让他自己买主板去吧

网友:
好多机都爱用这种玻璃芯片的,联想的我就直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