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25-12-06):
一台Dell 23寸显示器不通电,拆机发现主功率转换管S级电流检测电阻炸裂,测量功率管也击穿损坏,旁边两个电阻也发黑。拆掉损坏的元件,接通市电220V,高压部分300V输出正常,换上好的元件,还是S级限流电阻炸裂,测量又未出现短路。一下子限入维修脑短路中

网友:
PMW芯片换一下试试

网友:
炸MOS管限流电阻,MOS又完蛋了吧?
电源管理芯片建议换掉(炸管的建议直接把驱动IC换掉)
另地毯式排查一下电源初级的原件(总共也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