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TUF B460-PLUS R1.02 瞬间掉电重启以及内存通道故障修复

楼主(2025-12-06):
#划重点: BIOS会参与控制CPU的供电产生!!!
#划重点: BIOS会参与控制CPU的供电产生!!!
#划重点: BIOS会参与控制CPU的供电产生!!!
故障现象:
  • 不装CPU有1.0v的电压,然后瞬间掉电重启。
  • 装CPU就完全没有电压输出,然后瞬间掉电重启。
  • SVID有电压,但没波形

下面说说经过:
初始故障是四条内存槽只有第一个槽能用,板子是可以开机的,
  • 目测有VDDQ有滤波电容发霉,拆掉后故障依旧
  • cpu座子有几个针脚变形,是跟内存数据信号有关的。更换之后故障修复

后面更换了几处有进水发霉的地方,IO有几处pin有发黑迹象于是用钢刷刷了一下,最后然后洗板水整板清洗,放了几天时间。再次拿出来时出现瞬间掉电故障。
  • 测量了没有短路,且全板供电都有出现。
  • 先刷了官网下载的BIOS,故障依旧。
  • 于是用示波器看哪个供电比slp_s3#先掉,但测量之后全部供电都是在slp_s3#掉了之后在掉,唯独有个s_pwrok信号比slp_s3#先掉,于是怀疑是不是IO被钢刷刷坏了?换了IO,故障依旧。
  • 拔掉cpu 12v供电就不掉电,于是重点围绕CPU供电进行检查
  • 怀疑PWM(ASP1400CTB)芯片问题,更换了2个,故障依旧
  • vr_hot#, vr_shdn都有高电平
  • 检流电路元件测量了,全正常
  • 测量SVID,有电压,但无波形,相关线路有量了一遍。
最后没辙了,打算重新刷回原版备份的BIOS不行就放弃了。
没想到奇迹修复了!
输在了经验不足。怎么都没想到BIOS会参与CPU的供电生成!!!
奉上备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