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无指纹无返回请教老师

楼主(2025-12-07):
请教各位老师如下问题:苹果小7,进水不开机,现在修开机了,但是无指纹无返回,指纹按键和排线无腐蚀和断线,也换了屏试过了。
测量指纹座脚位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
开机测量指纹座,开机瞬间有1.8v 3.0v和返回的2.75v,然后就没有了,设置里添加指纹是蓝色能进去的。

请教各位老师能不能教教我维修思路,感谢!

网友:
你可以看看c3724和c3828两个电容的有用引脚通不通

网友:
指纹升压16V 检查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