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en信号

楼主(2025-12-07):
NUC8主板待机0.03A左右,按下开机键,触发后电流到200多mA就掉电,板子上内存1.2V也是随着触发有输出1.2V,查看内存电源电路,量测NB685的Vin有19V,3脚3V3也有3.3V,但EN1和EN2无电压,触发时EN1为1.2V,EN2为3.3V,查芯片资料,EN2应为主电压使能信号,因没有电路图,只能跑线路,但到板子边缘经过过孔应该是到内层后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用万用表量测也未找到。
内存的en信号一般是受控于南桥吗?这板子也没找到SuperIO

网友A:
不用找了,一般受控于PCH或者通过EC转换控制的

网友B:
EN1   DDR_VTT_CTL是CPU发出的开启VTT,EN2是SLP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找了,一般受控于PCH或者通过EC转换控制的

这板子上好像没有EC,那就意味着CPU有问题了,因为CPU和PCH是一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N1   DDR_VTT_CTL是CPU发出的开启VTT,EN2是SLP5

NUC8也没找到有电路图流出来,没电路图就很难找信号了,如果是CPU直通过来就没戏了,如果中间有处理电路,也许是处理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UC8也没找到有电路图流出来,没电路图就很难找信号了,如果是CPU直通过来就没戏了,如果中间有处理电路 ...

用SLP3当开启后的PG来开启这个试试,把原来的开启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LP3当开启后的PG来开启这个试试,把原来的开启断开

就是电压先开启一点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LP3当开启后的PG来开启这个试试,把原来的开启断开

没图纸,SLP3信号估计也难找

网友:
用NB685的EN2,或者PG,有的图纸用同一个开启S4/S5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1   DDR_VTT_CTL是CPU发出的开启VTT,EN2是SLP5

大师你用的是啥软件查看图纸?

网友:
按时续自已做个en2试下

网友:
en1是 vtt电压0.6v,en2是内存供电1.2v,然后电压应该是触发后产生,en也一样,有开启信号可以排除,一般受控于南桥s3s5

网友:
cpu有问题,这种都是集成在处理器里面的

网友:
你这电压都出来了,看其它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