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57打印出现一道道竖线

楼主(2025-12-07):
回收的打印机 DCP7057 刚换的网购粉盒 打印出现一道道竖线 。鄙人对打印机方面知之甚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原粉盒是没有两个金属触片的 新买的有金属触片 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硒鼓坏了吧

网友:
两线对折一下看下是不是正好是一个硒鼓的大小,如果是就是硒鼓问题

网友:
分解硒鼓,清洁电晕丝等部件,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硒鼓漏电或者硒鼓长时间于粉盒接触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