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3MTMBAF0烧CPU求图

楼主:
接机DAG3MTMBAF0, 一个电感短路了,烧了CPU,换了一个CPU后,直接又烧了,换了芯片和电感,输出电压还是偏高,找不到维修方向了,给各位大神求图,继续维修, 求大神看看,为什么那个电感电压高过了十伏,有图纸吗,付费买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短路了,1.2v内存CPU共用

DAG3MPMBCE0 麻烦分享一下这个参考点位

网友B:
电压过高是不是管子有问题哦

网友A:
内存供电短路了,1.2v内存CPU共用

DAG3MPMBCE0 麻烦分享一下这个参考点位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板号来修DAG3MPMBCE0

网友:
DAG3MTMBAF0  微信:Yx0980789512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短路了,1.2v内存CPU共用

那个应该不是内存的供电,所以我在找图纸,应该是3.3V的供电,想查查是不是反馈电阻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板号来修DAG3MPMBCE0

我看了,就是标识的电压不对,所以才要找图,点位图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过高是不是管子有问题哦

就是想找个图,看看反馈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凡是烧CPU的,换CPU之前一定要打一下mos管G级,看看是否波形正常

网友C:
上CPU之前都不测电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CPU之前都不测电压的吗

开始拆了CPU后,测试阻值没有异常,就重新焊了CPU,因为看了很多贴子说,拆了CPU后不要上电的说法,如果上电会烧CPU的供电部分,这次受教训了!不知道是不是拆了CPU后上电是不是有问题哦!请大神多多指点,拆了CPU后怎么上电测试才是安全的,不会烧供电部分!

网友:
供电MOS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