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4ITL 2021 用电池正常,插电自动关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5-12-08):
接收一台联想小新AIR 14ITL 2021板号LA-K321P
故障很奇怪,机器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
但是只要插上电源(电源是华为接口TP-C)笔记本过两分钟就自动关机或死机。

这个是通病,在论坛里也看到了同样的故障。求维修思路

这个主板有二套供电模式,插普通小孔电源就没事,不会掉

我在想,怎么样把它改过来

网友A:
找个接口 打个孔,  要不就看看公共点有没有击穿的场馆
别问题 复杂了

网友:
改也可以的,换升压芯片也ok的,一套换

网友:
这机器都是通病了   基本都是升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长远看,要改诱骗器,也稳定,否则用没多久一套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接口 打个孔,  要不就看看公共点有没有击穿的场馆
别问题 复杂了

打完孔,用圆孔充电器,以后还会不会烧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接口 打个孔,  要不就看看公共点有没有击穿的场馆
别问题 复杂了

打完孔,用圆孔充电器,以后还会不会烧5v

打完之后,5v肯定不会烧,还安全,我遇上这样的机器,修好之后,我就跟客户说,让客户改接口,总成本大概60块左右dc头+充电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B:
用原装TYPE-C电源试一下,别忘记了装上内置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原装TYPE-C电源试一下,别忘记了装上内置电池

最后测出来是 PQS12短路了。。。现在换了,虽然好了。但是我感觉还会烧。想弄稳定一点

网友C:
65994你不一起换,还要坏,可能坏的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65994你不一起换,还要坏,可能坏的更严重

那就一套吧,我订芯片

网友:
进来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玻璃芯片和组合管全套换

网友:
修过这个。k321.看我发的贴子直接秒杀了

网友:
改圆口充电就没有问题

网友:
死机 黑屏,主板背面那个2894 管 要换原型号

网友:
把两个管拆掉,直接飞线到没装的那个接口上就行,typec口一样可以

网友:
这款机器设计会烧CPU,要按原来的就一套换,或者只充电就直连,或者改接口。

网友:
通常我的办法都是短接,只要升压20V正常,一切都好办了

网友:
直接改小口,也可以改tpc就是要用诱骗器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完孔,用圆孔充电器,以后还会不会烧5v

打完之后,5v肯定不会烧,还安全,我遇上这样的机器,修好之后,我就跟客户说,让客户改接口,总成本大概60块左右dc头+充电器。